楼主(2010-07-05):
我记得三菱的触摸屏是可以改设置来实现的.

哪位朋友用过HITECH的给帮个忙.

网友A:
放置功能按钮,然后功能选择关闭背光灯。

网友B:
l路过,顶顶更健康!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如何让触摸屏保持常亮.......不熄灯!
              不是让触摸屏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如何让触摸屏保持常亮.......不熄灯!
               不是让触摸屏暗了,

将参数中的第一个字画面寄存器的第15位置1

背景灯将保持常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