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谢谢各位大侠,本人超级菜鸟,希望不会让我的问题,让你感觉幼稚。RSview32中如何建立报警,例如水位的报警?

网友A:
RSview里面安装后,就会有一个例子程序,貌似叫做Water Sample,先看懂这个是怎么编程的,然后就基本知道了。

在水箱的颜色属性上面,加上表达式,水位超过警戒线就会有表达式值的变化,导致水箱内液体颜色的闪烁或者变化,即可。

网友B(2010-08-12):
不知道你的这个报警是在画面上闪烁呢 还是在报警总汇里显示
如果在画面上闪烁 就是 当水位超过一个值时 就闪烁 在COLOR属性里编辑
如果在报警总汇里显示的话,那么要在TAG里编辑标签,这个标签选择模拟量,设定报警值,当大于报警值是就出现报警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