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梯形图转化成语句表咋写

楼主(2010-07-05):
先问下各位大侠,这个梯形图转化成语句表咋写,为啥在开始写t1的常闭触点时入栈!希望详细解释!

楼主:
不好意思,梯形图搞错了,应该是下图!

网友A:
三菱的编程软件支持将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的

网友B:
软件带有转换功能;

楼主:
我知道能转换,但我想知道为啥指令表在T1处入栈,而不是T0处!

网友C:
什么时候用栈指令?多重输出时用栈指令。T0处是多重输出点么?当然不是。而T1处符合栈指令使用条件。故,在T1处入栈,而不是T0处。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尤其EEbeginner兄台,令小弟茅塞顿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