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我们现在用着一台FX1N60MR的PLC、无纸记录仪、三个测温探头控制加热元件的温度。测温探头测温后传一个4~20mA的信号给无纸记录仪,无纸记录仪负责温度曲线的显示短期记录和输出开关量到PLC,每一个探头测温到上限时继电器动作,PLC再根据三个输入控制下位机调节温度。现无纸记录仪经常坏,所以想改造一下。我想了两个方案,由于是新手,再加上一直干设备维护,对这些东西还不是很了解,也不确定可行不可行,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方案一:PLC加模拟量扩展模块,探头信号进PLC,再外加触摸屏和PLC通信控制参数改变和温度曲线存储、显示。
方案二:直接改为微机控制、显示、存储温度。
有些疑问请教一下,两个方案分别大概需要多少资金呢?方案一如果可行的话,初学触摸屏的自己写程序难吗?方案二可行的话,除了一台主机外还需要什么硬件完成探头和PC的通信呢,主机还要给PLC三个开关量,他们通信需要什么硬件呢,软件的话用WINCC组态编可以吗???
请大家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如果是触摸屏,可以选择带扩展 CF卡功能的,可以将数据保存到卡上。
如果是主机,对于三菱的,可以在电脑中装上三菱的MX Sheet来抓取数据,这软件免费,用编程口和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所以成本比较低,当然功能叶也较简单

楼主:
谢谢指教,两个方案分别大概需要多少资金呢?初学触摸屏的自己写程序难吗?主机和测温探头的通信需要什么硬件完成呢,软件的话用WINCC组态编可以吗???

网友A:
触摸屏相对于PLC来说不难,关键是要懂PLC

楼主:
请问fumz78主机和测温探头的通信需要什么硬件完成呢,通信后软件的话用组态编可以吗???

网友A:
你这探头要和电脑直接连我就不清楚了
要是和PLC链接,只要他的信号是能被PLC接受的标准新号就可以

网友B:
FX2N-4AD,这个是测模拟量的,需要温度变送器把信号转换为标准的0~10V或4~20mA;

FX2N-4AD-PT及FX2N-4AD-TC这两个是直接接热电阻、热电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