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固态继电器用过很多个,没什么技术含量。最近安装自控电箱,调试时头痛了。大体情况如下:接线及控制回路绝对正确,控制负载是振动盘,震动盘又有个电子调幅的控制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实际上是这调幅控制器电源。现在出现的怪现象是:
1 上电,无异常
2振盘工作,也无异常。
3断开振盘控制信号,问题来了,控制器一闪一闪的,测量有几十伏的电源输入,一浪一浪的,所以表现为控制器一闪一闪。此时断掉固态的输入控制端也一样闪,断电后再上电就不闪。
4原装欧姆龙,快达固态均不行。阳明,松下换上去反而不出现上述怪现象
5振盘属强感性负载。
这种表现为断不开的现象是为什么,有人遇过控制类似负载吗,除了换不同品牌的固态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串电感试一下。是否由于感性负载的作用,引起相位变化,而不能关断。具体原因也拿不准,提个参考吧。

网友B:
好多固态继电器是3~36V驱动的,如果大于3V很多电压的驱动,可以串接一个电阻(控制在能驱动再多一点的电压),在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并接一个电容105和一个阻值稍大的放电电阻。都放在固态继电器端。
适合驱动速度不高的场合

网友C:
固态输出双向可控硅不能零点关断,原因是感性负载造成电流相位偏移。在负载端并移相电容或换固态继电器是对的。

网友D:
还不如个光耨加三极管好用。

网友E(2012-07-15):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