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运行电机抖动

楼主(2010-07-06):
请教~!我现在又台SJ300的变频器,一带上负载电机就抖动,起初不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运行正常,到现在不加负载电机也是抖动的,用的频率就5HZ左右。就算加高频率,三相也都是平衡的,就差0.02A左右。不知道会是什么故障?把开关频率调高后电机又正常运行了,再加上负载后运行不到3天电机又开始抖动了。是不是电容老化了?

网友A:
运行抖动时,测一下三相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还是平衡的吗?平衡且抖动,就有点怪了啊。
一般抖动是因驱动不良,输出失衡引起的啊。可能为驱动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不良,请检查容量减小或失效。

楼主:
谢谢指教
空载运行时正常,前几天上机器也运行正常,可是不到几天,又开始电机抖动。测三相缺相,但是拆下来一测试调试又是完好。昨天又拿去装机,机器也很平稳。就怕又没几天又不对了。从来没遇见过这毛病,我就是怀疑是否排线端会接触不良,可是几天的平稳运行让人匪夷所思。

网友B:
检查驱动吧,这里修这个机器好多的。syydz@163.com

楼主:
换了驱动板是好了。。。可是驱动板哪里坏了。。

网友C(2010-10-24):
多台台达M达系列1.5KW的变频器出现同样的故障,都是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作用的怪,不知你能否借见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