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如果电机被憋住了,或者阻力突然变大,则电流应该也变大吧?
电流和阻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曲线来反映这个关系么?

网友A:
如果电机被憋住了,或者阻力突然变大,则电流应该也变大。
电流和阻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伺服电机有 300%的转矩输出,
所以控制转矩的电流会增大到输出转矩为 300%,一般伺服电机的有输出转矩的
曲线。楼主,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曲线。超过之后,可以设转矩输出报警。

楼主:
谢谢楼上!
电流上升应该是各种电机的普遍规律吧?即使不是伺服电机,而是其他的某种电机,被憋住或者阻力上升时,电流应该都会加大吧?能量守恒?

网友B:
伺服电机一定要设置过载保护功能等其他功能,这么昂贵的东东不要让它提前退休。

                    曾母暗沙自动化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A:
就是,在伺服控制中一般都会有转矩限制这一项的,一般设了这个可以限制电流,保护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