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我现在正做一个发电机出线箱,发电机的原理图就如同上图,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如副绕组经电抗器出线后与主线经分流器器接在了一起.我担心的是副绕组会产生一个三相电压,主绕组主出经变流器也会产生一个三相电压, 两个如果不同相位的三相电压并在一起,我怕行不通,怕它们互相打架.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我分流器到电抗器出线先不接.用万表表测下电压如果没电压我就接有电压我就不接.看可否行得通?
是不是还要用相序表,不知相序表能否用得到呢,我上次看了相序表只能测220V-480V电压等级.这副绕组出的电表低应是不能用.

网友A:
当发电机主回路没通前,即使发电机已空载升压,分流器副边侧是没电压的.
副绕组电压一般只有几十伏,用相序表不能测的.
这种发电机励磁方式有点奇怪,一般采用二个整流桥,副绕组一个桥,变流器一个桥.
你的发电机组这些接线应厂方已接好线了的,你做控制箱应该不用动这些接线吧.

网友A:
你确定你的原理图没错吧?会不会副绕组与变流器不是并联而是串联接法.我看应该是副绕组与变流器相串再接到整流桥.

楼主:
我这个图是网上下载的,原理和实物是一样的,当然接线我没有动,只是主线都烧坏了,要从新做,副绕组的三根线我没有做标记,,,,所以对副绕组三根线的排列有点问题

网友B:
你所谓的“副绕组”其实就是发电机的谐波绕组,用于产生一个提供励磁电压的电源。它通过4和3两个“电抗器”所产生的电压相互作用(抵消或相加)来产生一个电压通过整流后提供励磁电压,使输出电压稳定,相当于一个输出电压自动调压装置(以前称为恒压装置)。

楼主:
图是正确的,上面这位说得正确,但是我想到的是,谐波绕组产生一个电源,分流器也产生一个电源,如同两台发电机如果要并网就必须要求同频、同压、同相序。如果做不到同相序。就会烧坏

网友C(2011-06-20):
呵呵,我做了10年发电机技术,这些是小问题,,找我吧,一定给你解决437648298

网友D(2012-10-02):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正做一个发电机出线箱,发电机的原理图就如同上图,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如副绕组经电抗器出线后与主线经分流器器接在了一起.我担心的是副绕组会产生一个三相电压,主绕组主出经变流器也会产生一个三相电压, 两个如果不同相位的三相电压并在一起,我怕行不通,怕它们互相打架.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我分流器到电抗器出线先不接.用万表表测下电压如果没电压我就接有电压我就不接.看可否行得通?
是不是还要用相序表,不知相序表能否用得到呢,我上次看了相序表只能测220V-480V电压等级.这副绕组出的电表低应是不能用.如果是无刷电机的话。直接买个AVR可以不要这些相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