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怎么在HW Config添加WinLC ,步骤是什么

网友A:
直接  Simatic PC Station----Controller下选择WinLC.

楼主:
我在OB35里写了一个加1的程序,加1的结果放在MW0中 ,又在WINCC做了一个画面用I/O域显示MW0中的结果,还用了WinAC,和SQL2000。我想问怎么把他们联起来实现用WINCC画面显示MW0中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OB35里写了一个加1的程序,加1的结果放在MW0中 ,又在WINCC做了一个画面用I/O域显示MW0中的结果,还用了WinAC,和SQL2000。我想问怎么把他们联起来实现用WINCC画面显示MW0中的结果

与传统的方式类似,只不过传统的方式在Wincc的MPI协议下建立变量链接,而WinAC作为软PLC在SoftPLC下建立连接。

楼主:
求助
下载程序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使用的是WinAC

网友A:
WinAC使用PC当作控制器用,与CPU315都什么关系呢?

您最好多贴一些截图以说明你整个项目的状况,否则后续将不再做回答了。

楼主:
那就只需要插入一个PC站,再在PC站下的硬件组态中插入WinLC,在WinLC的Blocks插入相应的块来写程序了,是这样吗、

楼主:
你不理我,就没人理我了

楼主:
下载硬件组态的时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