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手头上有一台82EV223的矢量伦茨,运行都没有问题,就是时间久了温度相当高,起初感觉是不是变频器散热不好,可是后来连接上电机电机也很烫,输出电流有9A,是不是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变频器和电机是多大功率的,运行于什么速度下?和运行于什么模式下,是矢量模式吗?
是相关电机参数整定不佳或自整定不佳吧。

楼主:
谢谢指教
伦茨是22KW的,昨天自己调试的电机是5.5KW的,设备上的是17KW,设备上的电机有没有发热当时没注意,不过变频器发热很明显时不时报OH。如果说散热不好的话,清理之后还是一样,上头的风扇是拆了,因为是纺织厂,用还不如不用。如果是风扇问题,那也说不通,因为之前一直用用是好的。如果说自整定不佳的话应该调节什么参数?斩波频率的下调能散热可是一下调我的电机运行无论是声音还是抖动都加强了。请教老师了!

楼主:
感觉还是电流过大了,我旁边一台日立的输出电流才6A左右,可是伦茨的竟然有10A左右。是不是有本身就不一样?

网友A:
负载是不是处于低速运行状态下,查一下转矩提升的参数值,调小一下试试,是不是这个参数调高了,不但变频器热,电机也热啊。

楼主:
谢谢指教
电机处于高速运转状态,转矩值也是正常合理的,应该不会是参数的设置问题,调节过好几个有关电机噪声发热的相关参数。应该在硬件问题上!

网友B:
我对自整定的理解是这样的,让变频器一开始对电机有个认识,我们一般叫做辨识。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快速调试,参数不多,常用的几个。矢量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最多不能超过一个级别,否则会出现控制效果不佳,或报警,或电机抖动。

楼主:
谢谢指教
按照这种情况来说也就是电机变频不匹配造成的不稳定是不是?不过我有一样的变频器备货,没有造成类似的电机问题和变频发热。就是这台变频才有这个情况。

网友C(2010-08-0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小弟时刻关注着你那。要是解决了不妨讲讲您的经验。小弟代表一些能受到帮助的人先谢谢您了。

楼主:
基本上没有解决,温度实在异常,只能先将就着用了。

网友A:
楼主测查三相输出电压,没有偏相现象吧.是否输出中有直流成分,导致模块和电机都过热?

网友D:
期待着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