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怎样用万用表查出电器柜的接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再结合电器柜的原理图就可进行这一工作了。

网友B:
分清楚电器柜内电器的各个用途跟原理和控制线路,你就知道怎么查了

楼主:
如何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短路

网友D:
分清楚电器柜内电器的各个用途跟原理和控制线路,根据测量阻值,你就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E:
貌似是很基础性的知识吧?楼主是搞安装的?。

网友F:
指针式电阻档指示接近0时(此时指针应该在最右侧)说明短路,也就是说电路是通的,指示∞时(此时指针应该在最左侧)说明电路开路,电路不通。数字表就不用说了,上面有显示。呵呵,参考一下吧。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G:
看电柜上的序号顺号查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H:
书是知识的源泉

网友I:
有没有图纸的?如果有,那就按电器的原理,去一个个查

网友J:
这个问题不是一会半会就能说清楚的,请教一下身边的老师傅吧!

网友K:
连这都不懂,你怎么搞安装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的意思
为什么不让大家明白你的意思呢?是大家笨还是。。。。。。

网友M:
不是电工不要去冒险

网友N:
楼主到底说说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O:
经验呀,慢慢学习,多查几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