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0-07-06):
请问士林PLC AXON-60MR-E5 对应的三菱什么型号?它们的软件能否通用?谢谢!

网友A:
士林的PLC好像不能与三菱软件通用吧?你用的三菱什么软件;新建工程菜单上面能找到你讲的这个士林型号?

网友B:
不了解士林的,60MR,它的输入输出各是多少?
三菱有一款60点的,FX1N-60MR-001

网友C:
对应三菱的FX0N-60MR-ES,这是欧版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试着用三菱的软件与士林AXON-60MR-ES通讯成功,具体做法是,用鼠标点击桌面三菱软件的快捷图标后,在点击界面左上角的新建文件,出现一个选择三菱PLC各系列型号的对话框,如果你选择的系列与你手上的PLC系列不对应,电脑与PLC就无法通讯,我用瞎子爬山法一个一个试了一下,在试到选择FON时通讯成功,所以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手里的PLC是AXON的你就选FON,如果是AX1N的你就选FIN,如此类推,就看AX后面的字母是什么你就选什么,如果有兴趣你可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试着用三菱的软件与士林AXON-60MR-ES通讯成功,具体做法是,用鼠标点击桌面三菱软件的快捷图标后,在点击界面左上角的新建文件,出现一个选择三菱PLC各系列型号的对话框,如果你选择的系列与你手上的PLC系列不对应,电脑与PLC就无法通讯,我用瞎子爬山法一个一个试了一下,在试到选择FON时通讯成功,所以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手里的PLC是AXON的你就选FON,如果是AX1N的你就选FIN,如此类推,就看AX后面的字母是什么你就选什么,如果有兴趣你可试一下。
楼主值得表扬,大家在问题解决后都应该这样。积少成多,都会有进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已试着用三菱的软件与士林AXON-60MR-ES通讯成功,具体做法是,用鼠标点击桌面三菱软件的快捷图标后,在点击界面左上角的新建文件,出现一个选择三菱PLC各系列型号的对话框,如果你选择的系列与你手上的PLC系列不对应,电脑与PLC就无法通讯,我用瞎子爬山法一个一个试了一下,在试到选择FON时通讯成功,所以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手里的PLC是AXON的你就选FON,如果是AX1N的你就选FIN,如此类推,就看AX后面的字母是什么你就选什么,如果有兴趣你可试一下。

不反对自己尝试,但还应该找更加简洁的方法。

网友C:
呵呵;士林从F1时代就开始了,这种与三菱的FX0N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