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指教!

楼主(2010-07-06):
梯形图如图所示!指令语句表为:
0 LD X000
1 MPS
2 AND X001
3 OUT Y000
4 MPP
5 OUT Y003
6 AND X005
7 OUT Y005
小弟想问的是指令语句表能否写成如下这样:为什莫?还望老大们赐教!
0 LD X000
1 MPS
2 AND X001
3 OUT Y000
4 MRD
5 OUT Y003
6 MPP
7 AND X005
8 OUT Y005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B:
该电路确实能用,两种情况也均成立。原因应该是栈指令的用法还有编译软件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指令的理解。第一种写法是不将y003视为多重输出之路(因其恰为最后两个支路视为一个多重输出支路),第二种是将y003视为多重输出支路之一(因y000支路在其上)。至于两种均可,应该是编程软件本身的问题,只要能实践通过即可。当然,个人理解而已,也敬请大家指正。

楼主:
多谢EEbeginner兄台指教!

网友C:
把Y3那行放到上面,程序就简单了,会少几步;

网友D:
楼主是为了试验指令,才特意那样安排Y3的吗?
语句表后一种编程,可能对MPS指令易于理解些,但多用了一条指令。
通常会按6楼所说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