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数控铣床按了个三相稳压器!最近发现一个问题!稳压器A B C 三相电流不一样!A-0.5a  B-2a C-2a.偏相么?搞不懂!在说电流也不应该这么小啊  !数控铣床主轴电机一共2.4 KM电流也不能这样小吧?工厂谐波挺严重的!不然不会去给数控铣按一个稳压器的!求高手速解

网友A:
(1)先看看A相那个电流表是否准确.
(2)数控机床一般由伺服马达驱动.伺服马达驱动器有单相输入和三相输入两种.看看是哪种.
(3)伺服马达由伺服控制器驱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多大的马达就有多大电流来解释.(类似于一个变频器控制一个马达在30HZ的情况下运行的情况)

网友B(2011-07-26):
这个稳压器的电流表只是一个大概的电流数据,因为这类似的表都是0.5级的表,有一定的误差,这是正常。相和相之间的电流差那是多方面的,有表自身的误差,还有你设备本身的误差,还有电压不一样电流就不一样的他也会产生误差。你用的稳压器只要容量足电压稳定就可以了。这只是个人建议。  http://www.sh-wenbo.com
优化电源,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