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6):
请教富士G7变频器在操作面板上怎么运转,要更改那几项参数,(带上电动机空载运转,电动机上有编码器的)

网友A:
93年开始接触用G7/P7变频器,时间长有点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好像G7的键盘只能进行设定工作,而不能进行运转操作,即只能用外接的FWD开关及频率给定信号操作。而94年后用的G7S就可以用键盘进行运转操作了。好像是选15号命令(其中有键盘、端子等的设定选择),楼主确定一下你的是G7还是G7S?如果是G7S请告知,我翻翻原来的工作记录,再告诉你具体的数值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