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用一台变频器启动两台电机,第一台到50HZ后转工频启动第二台。但现在在启动第二台的时候启动不起来,A501报警。不启动第一台直接启动第二台可以启动起来。我们电机是带风机的,个人分析原因,第一台启动之后,风机管道里有6米水的压力,在继续启动第二台的时候要顶着压力启动起来,所以报警。原来的风机是轮流运行的,由于压力不够,现在想同时运行。
原因不知道对不对,但急需解决方法,希望大家多关注下。

网友A:
那请问,两台风机同时启动可以吗?为什么要先启动一台,然后再启动一台呢?如果同时启动的话,那两台设备在启动的时候,就没有压力问题了,都是变转矩运行特性,而先启动一台,再启动一台的做法,就会使第二台启动时变成恒转矩运行特性了。

如果是两台电机独立驱动的话,第二台启动的系统加入起动转矩补偿,或是采用恒转矩驱动模式。以加强其启动能力。

楼主:
一个变频器37KW的,电机都是30KW的,不可能同时启动。现在将P1300改成线性V/F控制然后将加速时间调长一些第二台可以启动了。
一般风机 水泵都用的离心的,我们用的螺磁风机。选用M430不好,用什么转矩运行不可以调,当时该用M440的。
谢谢一直回答我问题,呵呵。

网友A:
是呀,罗茨风机的属性可不是变转矩负载特性,而是恒转矩负载特性。所以选择MM430作为控制器应该是一个错误。对于罗茨风机的控制,应该选择MM440就好了。恒转矩特性的负载,MM440非常合适。具有很强的恒转矩启动特性控制功能。

网友B:
对于罗茨风机的控制,最好选择MM440

网友A:
罗茨风机和潜水泵,尽管这两个都是属于风机泵类负载,但是一定要记住,他们可不具备风机泵类负载的变转矩负载特性。他们属于恒转矩负载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