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电抗器在电气设计中起什么作用?请好心人告诉我一下,再设计中可以省了吗、。

网友A:
应该滤波、抗干扰作用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们单位用的电力机车,上面加了个电抗器,我一开始把一台逆变电源接到电抗器上端,结果,总台就无法找到我们机车的位置,后来,我把逆变器接到电抗器下端,总台一下就找到我们机车的位置了~!表情灰常神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滤波、抗干扰作用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们单位用的电力机车,上面加了个电抗器,我一开始把一台逆变电源接到电抗器上端,结果,总台就无法找到我们机车的位置,后来,我把逆变器接到电抗器下端,总台一下就找到我们机车的位置了~!表情灰常神奇~!

网友C:
电抗器,实质上是一个无导磁材料的空心线圈。它可以根据需要,布置为垂直、水平和品字形三种装配形式。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时,会产生数值很大的短路电流。如果不加以限制,要保持电气设备的动态稳定和热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了满足某些断路器遮断容量的要求,常在出线断路器处串联电抗器,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

由于采用了电抗器,在发生短路时,电抗器上的电压降较大,所以也起到了维持母线电压水平的作用,使母线上的电压波动较小,保证了非故障线路上的用户电气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近年来,在电力系统中,为了消除由高次谐波电压、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器故障,在电容器回路中采用串联电抗器的方法改变系统参数,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