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
|
|
|这个里边是的K是不是代表十进制数呢

--------【=    D4      K100】---------里边的D是不是表示数据寄存器,k是不是表示十进制数呢

--------【=    D4      K100】---------是不是比较指令呀,D4存储的数据和100比较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
|
|
|这个里边是的K是不是代表十进制数呢

--------【=    D4      K100】---------里边的D是不是表示数据寄存器,k是不是表示十进制数呢

--------【=    D4      K100】---------是不是比较指令呀,D4存储的数据和100比较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
|
|
|
这个里边是的K是代表十进制数
--------【=    D4      K100】---------
里边的D是表示数据寄存器,k是表示十进制数

--------【=    D4      K100】---------
是比较指令,D4存储的数据和100比较

楼主:
谢谢!现在程序里的指令基本都知道了,就是用途,什么时候用这个指令呢。用这个指令的作用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网友B:
from和to用来读取和写入其他模块的信息,如模拟量读取和写入等。流量控制、速度控制之类场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程序里的指令基本都知道了,就是用途,什么时候用这个指令呢。用这个指令的作用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

使用fx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必备书籍(请到官方网站下载)

楼主:
我在程序中遇到这个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请指教

K2M311

网友D:
K2M311?
   不会是问由位组成的字吧:每4位一组,K1是一组,K2是二组,K2M311是指由M318、M317、M316……M312、M311(M311~M318)组成的8位二进制数。

网友E:
K1表示四位二进制;
K2对应就是8位;
所以K2M311就表示M311~M319对应的数制;
如果M311~M319全为OFF,此值为0;
M311~M319全为ON,此值为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