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公司里的EtherNet/IP通讯模块,型号是:1761-NET-ENI!因不明原因烧掉!SM模块是1769的,CPU是L31!我们一共五台设备,每台都是通过1761-NET-ENI连到交换机再连接到服务器。我的编程电缆被朋友借走了!因此想用交叉接法网线,一台笔机本,直接跟1761-NET-ENI通讯设置IP。我先用这根网线、笔机本跟一台没有故障的设备连接,IP:192.168.0.11,能ping的通,但是用rslink和BOOTP-DHCP Server 2.3.2 去连接,却怎么都连不上!我尝试将网线插到交换机连接,结果还是一样的,PING的通,连不上!打开服务器,服务器能连上!但是服务器用BOOTP-DHCP Server去找网络硬件,什么都没有找到!补充说明一下!笔机本上rslink版本是2.4,服务器上是2.5!服务器上还装了RSnetworx,我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另外网络协议比我的电脑多了个DEVICENET的什么协议!笔机本的IP设为192.168.0.20!那个服务器的IP是192.168.0.5!
请哪位大侠,帮分析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10-08-13):
如果网卡上有地址的话  把电脑的IP设成和网卡地址同一网段的即可连接上~~~

网友B(2010-10-08):
rslinx是通过什么组态?串口的话要与电脑的一致,都用网线了应该是以太网/IP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连接指的是什么?
bootp 只是在PLC初始化请求IP时候有用,也不是一个通信工具;
RSlinx连不上 可能跟版本有关,

这故障描述的 可真是杂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