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额定电压

楼主(2010-07-07):
一个没有名牌的电机,怎么才知道它的额定电压?电机有3根引线

网友A:
看看哪里用的咯,确定是交流还是真流,如果是交流再确定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B:
一般三根线 要万用表测三根线的之间的阻值是否相等,用X1当量,精确到几欧  相等就是 三项电机,380V   如三个头是 1 2 3 且1+2=3的话 就是单项电机 需要一个电容  电压 是220V的

网友C:
除了楼上的测量方法以外,还可以测磁极对数,可以看看定子线圈的绕制及接线方式等综合判断。

网友D:
三根线应该是单相220V的。一根公共线,另两根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三相的应该是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