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VF曲线就是380/5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VF曲线就是380/50吗?
耶!正确。

一般的线性V/F曲线就是380/50。当然了,还有变转矩的V/F曲线。或是可编程的V/F曲线。可以开放给用户任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