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中频电炉真空烧结工安全操作规程中频炉特点
1.
中频电炉
电源、真空炉炉体、感应圈之冷却水源——蓄水池之水必须充满,水中不得有杂质。
2.开动水泵,使其中频炉电源,真空炉感应圈、炉体冷却系统水循环正常,并调整水压控制在规定值。
3.检查真空泵电源系统,皮带盘皮带松紧,真空泵油是否位于油封观察孔中线。检查妥后,人工转动真空泵皮带盘,如无异常,可在关闭蝶阀的情况下,启动真空泵。
4.检查真空炉体内情况,要求真空炉体内一级卫生,感应圈绝缘良好,密封真空胶带具有弹性,尺寸合格。
5.检查真空炉体的杠杆手把启动是否灵活。
6.检查转动式麦氏真空计是否合乎要求。
7.检查石墨坩埚,装炉配件是否齐全。
8.在以上准备就绪后,接通电源,中频炉电源合闸,按中频炉启动规则,试启动变频,成功后停止变频,方可开炉。
9.真空炉体上盖的观察、测温孔,每次开炉均需清洁处理,以便观察和测温。
10.装炉时应根据不同烧结产品,采取相应装炉方式。按有关材质装炉规则装盘,不得随意更改。
11.为了保持恒温,防止热幅射,发热坩埚上加二层碳纤维,再罩上隔热屏。
12.垫好真空密封胶带。
13.操作杠杆手把,转动真空炉顶盖与炉体密切重合,放下顶盖,并锁好固定螺母。
14.徐徐打开蝶阀,抽炉体空气,至真空度达到规定值。
15.在真空度达到规定要求后,开始启动变频,调整中频炉功率,按有关材质的烧结规定操作;升温、保温冷却。
16.烧结完毕后,停止变频,按停止变频开关,逆变停止工作,断开中频炉电源分闸与断开电源总闸。
17.从炉体观察孔观察炉膛发黑后,先关闭真空泵蝶阀与断开真空泵电流,再接自来水继续冷却感应圈和炉体,最后停水泵。
18.
中频电炉
电压750伏有触电危险。在整个操作和检查过程中,要注意操作安全,不要用手接触中频炉电柜。
中频炉
系列调质生产线特点:
中频炉生产线类设备的机械传输装置采用单工位方式,中频炉淬火和中频炉回火、退火按工序分时进行。感应器的置换采用整体吊装、快速定位、水电快速联接方式(可在短时间完成一套感应器的更换)。并可方便的进行感应器轴线位置的调节以适应多种坯料规格加热的要求。生产的本套设备根据每种产品的需要,由进出料储料支架、进出料输送装置、工件自旋式辊道传输装置、中频炉淬火升温模块、中频炉淬火保温模块、中频炉回火模块、中频炉退火模块、淬火喷雾装置、液压站、中心控制台及自动控制系统等十一部分组成。
中频炉应器又称贯通式感应器,根据加热工件的长短和工件的直径大小,感应器有长有短。但总的来说,透热感应器一般是比较长的(指加热工件轴向方向),其目的是为了,在加热工件节拍不变的情况下,能保证加热温度和芯表温差。透热感应器的炉衬装配形式目前基本有两种,一是打结式炉衬,二是装配式炉衬。不管是打结式炉衬,还是装配式炉衬,长期在高温下工作都会发生变化(主要是热胀冷缩和氧化)。如使用不当,还会出现加热材料碰撞和挤压炉衬现象。所以炉衬的使用是有一定的期限的,这主要视使用过程中情况如何。
此博文有
企业网络营销规划
——上海涌砚科技特别推荐!

网友A(2012-06-13):
www.nbhaishun.com中频炉系列透热炉特点
  节约特点
   ●加热速度快、生产效率高、氧化脱炭少、节省材料与成本、延长模具寿命由于中频感应加热的原理为电磁感应,其热量在工件内自身产生,普通工人用中频电炉上班后十分钟即可进行锻造任务的连续工作,不需烧炉专业工人提前进行烧炉和封炉工作。由于该加热方式升温速度快,所以氧化极少,中频加热锻件的氧化烧 损仅为0.5%,煤气炉加热的氧化烧损为2%,燃煤炉达到3%,中频加热工艺节材,每吨锻件和烧煤炉相比至少节约钢材原材料20-50千克。其材料利用率可达95%。由于该加热方式加热均匀,芯表温差极小,所以在锻造方面还大大的增加了锻模的寿命,锻件表面的粗糙度也小于50um工艺节能,中频加热比重油加热节能31.5%~ 54.3%,比煤气加热节能5%~40%。加热质量好,可降低废品率1.5%,提高生产 率10%~30%,延长模具寿命10%~15%。
环保特点
  ●工作环境优越、提高工人劳动环境和公司形象、无污染、低耗能
  感应加热炉与煤炉相比,,工人不会再受炎炎烈日下煤炉的烘烤与烟熏,更可达到环保部门的各项指标要求,同时树立了公司外在形象与锻造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感应加热是电加热炉中最节能的加热方式由室温加热到1100℃的吨锻件耗电量小于360度。
  ●加热均匀,芯表温差极小,温控精度高
  感应加热其热量在工件内自身产生所以加热均匀,芯表温差极小。应用温控系统可实现对温度的精确控制提高产品质量和合格率。
其它特点
  中频炉加热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热加工质量优及有利环境等优点正迅速淘汰燃煤炉、燃气炉、燃油炉及普通电阻炉,是新一代的金属加热设备。
  中频炉是铸造锻造及热处理车间的主要设备, 其工作的稳定性、可靠性及安全性是流水作业的铸造锻造及热处理生产线正常稳定工作的保证。中频炉在热加工领域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如主要生产锻造锻前加热炉,透热炉以及用于:透热、轧制、锻造、弯管、热处理(淬火)、焊接等工艺的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