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中频炉如何安全操作,操作流程有哪些?
1.目的:本流程用于指导操作者正确操作和使用设备。
2.适用范围:本流程适用于指导135kw中频炉的操作与安全操作。
3.管理内容
操作流程:
中频炉
开机前的检查:
1  中频炉自动下料调整工开机前严格保证生产线安全用电自动控制系统灵敏可靠、设备正常运转。
2  调整工开机前必须先打开分水器,放掉余留在气管内的积水。
3  调整工开机前必须检查气动控制系统是否灵敏可靠,包括手动控制机构和机动控制机构。检查方法:分别按手动按钮及机动撞击板,其指令能灵活控制压紧装置即可。
(一 )中频炉操作部分:
1  接通冷却水,检查各个出水管道是否畅通并使水压表压力>0.8kg/cm2
2  合上墙上铁壳开关,然后合上“电源总开关”,交流电压表有指示,进线灯亮,表明三线电源均有电。
3  按“控制电路接通”按钮,“控制电路通”黄色指示灯亮。控制箱上2只照明灯亮,同时整流触发器电流表、15v逆交稳压电源、24v功放电源表均有指示。
4  将控制箱上“检查——工作”开关置于工作位置。
5  按“主回路合”按钮主回路通黄色指示灯亮。
6  将右前门上电位器反时针方向退到o位(调整时最好是这样),然后按“逆变起动”按钮.此时直流电压约有100伏指示(如没有电压,起动不会成功),待2~3秒即可听到中频炉叫声,逆变工作黄灯亮。
7  在阻抗频率比较合适的条件下,就可以顺时针方向调右门上电位器,使整流电压上升,直流电流上升,中频炉电压、功率均上升,此时应注意满足:ua=(1.2~1.4)ud.
8  待加热到合适温度时,可降低功率,然后按“逆变停止”按钮。
9  如不再加热则先断主回路,后断控制电路,最后分电源总开关。
10  停电之后,不能立即关断冷却水,至少应再通水15分钟,方可停水。
11  注意地面上的水,铁屑不能掉进电线沟,以避免发生短路.并定期(每月一次)检查电线沟是否有积水或杂物。
12  炉膛如有破裂,应立即停机,更换炉膛管,否则危及人身安全,更换炉膛管之时防止碰伤感应圈,并进行晾干,待测量绝缘合格方能使用。
13  装置在运行时,如突然发生故障,应立即停机维修,在排除故障之后,再次起动时,炉内应没有料(即空载起动),才能成功,带负载无法起动。
(二)
中频炉
安全操作流程:
1  开动前,应先检查冷却水、润滑及接地情况,确认正常后方能启动。
2  冷却水压力不得低于规定值。停机15分钟后,方能停水。
3  禁止在热状态下连续启动,禁止超载运行。
4  如遇停水,或棒料超温等异常,应立即停机。
5  运行中,必须把电流、电压按规定匹配,开机人员不得离开。
6  每班检查炉膛,发现异常,应即停机,每班检查电线沟有否积水或杂物,并及时处理。
此博文有
企业网络营销规划
——上海涌砚科技特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