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请教大师 ;环境温度48度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合适?(30KW电机,负载实打实60A电流)

网友A:
48度,太高了,给电柜加装空调吧,不然任何变频器都不安全工作的

网友B:
问问厂家吧, 48度环境温度应该可以用任何变频器。 注意对变频器的散热条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