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在印染厂机缸车间的环境温度近50度;现想改用变频带水泵;负载比较重,用普通变频只能在40度以下的温度工作。40度以上在48度时就显示过热无法工作。请问各大师用什么样的变频比较合适?

网友A:
大1极功率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1极功率变频器
这种环境下跨档使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另外,尚有安装空调或降温风扇降温,或将变频器移出高温环境,如移至车间墙外等,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