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接一台艾默生EV2000变频器7.5KW。报警显示:POFF(输入欠压)。请问它的电压检测电路是从开关电源取的还是直流母线取的,经检查不像是从直流母线直接取的,有经验的给个技术支持,我先谢谢。

楼主:
另外,驱动板上的CVD电路根它有什么关系,是直流母线检测电路吗?

网友A:
曾经修过一台EV2000 45KW的,欠压检测为直流母线,(CVD点是厂家的测试点,在驱动板上面,有印字的.仔细找找.电压2.88V为正常.)其他老师提供的。

楼主:
回答短小而精干,感谢了!

网友B(2010-09-26):
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C(2015-12-12):
EV2000单独加板子报POFF22KW的机器怎样屏蔽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D:
开关电源部分1UF 电容换掉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