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7):
一台西门子伺服电机通电后,电机还没有运转,就开始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运转后这种声音时有时无,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机带动的滚珠丝杠很灵活的。

网友A:
给我联系13855549351

网友B(2010-08-20):
我们公司也发生过,是刹车电源有问题

网友C:
一种是,机械的原因,可能是机械不太好,这方面可以看电机的电流,如果在静止的时候大于百分之三十,那说明机械的情况不是很好
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你电机优化的过程有问题,比例因数给的不太好造成的

网友D(2010-09-20):
伺服相关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