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伺服或步进电机连接滚珠丝杆,这在自动化机器里面是常见的一种结构,运动方式是将圆周转动变为直线运动。一般CNC拖板和一些精密直工作台大都是由伺服或步进电机驱动。但是这个简单的驱动,机构非常简单,主要部件为:电机、丝杆、丝杆锁紧螺母轴承座、轴承等等。但是一般丝杆均为往复式工作,要求精度非常高,有的重复精度高达0.001mm.
高精度的机构,同样要有合理的结构设计,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本人的一部分经验。
一个垂直高速往复动作的钻主轴拖板,积算式运动方式。要求深度精度为0.005mm.
零件选用:P4级2504滚珠丝杆、7003C/DB角接触轴承、弹性连轴器、步进电机。
关键的这里有一个超级贵的零件------7003C/DB角接触轴承。本轴承尺寸17*35*20(单个为10),成对安装,价格为800元1对。
背靠背角接触轴承能够承受来自二个轴向方向的力,同时能够承受高速旋转和一定的径向力,因此在滚珠丝杆上是很常见一种轴承。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方式是很讲究的,不同的安装方向,所承受的力和刚性也不一样的。因此这在设计选型和安装时要特别注意。
关于角接触轴承的安装和注意事项,可以上网查找一下轴承厂家的资料。
下图是基本结构:

网友A:
精辟,建议加精。

网友B:
不太懂机械,木有搞明白。

轴承游隙等级多少?
丝杠另一端是悬浮的还是如何固定?0.005精度是在多大行程上保证?丝杠行程多少?丝杠速度多少?

楼主:
7003C/DB角接触轴承是可以调的,精度可以达到0.001mm.精度等级大于P4级。
背靠背安装方式,丝杆的另一端为悬空,如果要另一端装轴承,那么就应该安装7003CT的轴承,CT尾号表示为串联装。串联装轴承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力。
我上述的机器为钻孔机。垂直下降,钻不锈钢,加工精度深度要求为0.01,而本机的实际精度为0.005。丝杆行程100mm,步进电机速度400转左右。

网友C:
吴工的好东西,机械的我也知道的少
轴承贵,印象中丝杆也是很贵的

网友D:
虽然不懂,也学习一下。
其实,对于从事机床电气修理的人员,也应当了解一下机械的基本知识。

网友E:
吴工,
发的东西都是真东西!
学习了。

网友B:
影响精度的还主要有丝杠导程、步进角分辨率、开闭环。

好象听说丝杠双端固定刚性比单端好很多,预紧的话也很有作用。不过400转的转速相对较低,刚性似乎没必要很高了。

楼主:
对于精密机器来说,精度的保证是多方面的,不能仅靠某一样来保证。丝杆进给的机器一般来说保证精度的地方有:
1、丝杆
2、导轨
3、安装方式
4、其它机械方面
5、控制程序。
以上缺一不可

网友F:
双端固定,一端采用7003C/DB角接触轴承,背靠背预紧,另一端安装普通的深沟球轴承,要求它径向即托板运动的直线放向可以自由活动,因为丝杆可能会因为受力而产生变形,所以轴承的外径和轴承座的孔径配合不能太紧。当然如果你托板是水平安装的而且轨道精度高,还有就是行程很短,是可以一端固定的。
还有用7003C轴承没有你说的那么贵,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一个即可。同样的结构我们也做过的,精度达到0.001,我们的托板行程是接近2米,滚珠丝杆,而且电机采用的只是进口普通带刹车电机,可以不用伺服或步进,走位精度靠轴端安装的旋转编码器控制。完全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电气控制都离不开伺服控制或者步进加PLC控制,还可以单片机来控制。是看设计成本来决定的。

网友G:
是很重要的,有些用户不太注意,经常会怪到我们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厂家头上,很郁闷

网友H:
刹车电机+编码器能达到0.001mm精度?严重怀疑

网友I:
我想知道你这个精度是用什么检测的?

楼主:
10楼买的轴承可能是P3级的了,这个价格与精度有很大关系的。
还有如楼上所说,刹车电机加编码器能精确到0.001,呵,的确是高手了。

网友J:
诚恳的问一下:使用弹性连轴器对传动精度难道没影响吗?我基本都是采用硬连接方式,请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10楼买的轴承可能是P3级的了,这个价格与精度有很大关系的。
还有如楼上所说,刹车电机加编码器能精确到0.001,呵,的确是高手了。
能够达到0.01我都要佩服的一塌糊涂了!如真的!我要拜师学艺了!
肤浅的说一句:如能够达到这个精度?还用伺服电机及数控系统干吗?省大钱了!还有刹车电机的响应精度是多少呀?

网友K:
钻床还应当有一个进给压力问题吧?

楼主:
我目前用的弹性连轴器的确是没有出过问题,这主要是针对步进和伺服设计的一种连轴器,对于机器的同轴度要求没有那么高,如果是硬连接,很容易就把电机卡死了,对中性要求非常之高,从设计上来说,这是不划算的了。对于弹性连轴器是不是对数度有影响,这就要看你买的产品是不是合格品。我只能说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L:
我有是学电子的。也是学模具的/CNC就是用丝杠的

网友M:
我们也是这样应用的16头排钻,在钻孔时有乳化液和铁削渣,特别保护好丝杆,在安装丝杆时要注意水平垂直度,(PLC+伺服驱动)在钻1头多空时可以加减速机来增加扭矩力。

网友N(2010-08-20):
刹车电机加编码器的精度能够达到0.1MM(注意不是0.01MM或0.001MM),我都要佩服的一塌糊涂了,对所有的步进和伺服厂家都是末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N:
刹车电机加编码器的精度能够达到0.1MM(注意不是0.01MM或0.001MM),我都要佩服的一塌糊涂了,对所有的步进和伺服厂家都是末日了

单位不是mm,是CM,德国人设计的控制系统,几年前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先前还是普通的双牙矩形丝杆加上光栅尺,以及刹车电机,就可以控制到很精确了。由于矩形丝杆磨损很快,需要经常调整,所以后来又改成滚珠丝杆了,由于光栅尺也容易因为环境的问题粘上灰尘,影响精度,才改用旋转编码器的。但马达始终没有改变。他在工作过程中如果因为刹车的磨损或者其他原因走位不准,系统会根据旋转编码器的信号来自动修正,而不是说检测到走到位了,停下来了事。这里非常重要的配件还是滚珠丝杆的精度,不论你什么样的控制系统,如果滚珠丝杆精度不够,都是控制不好的。他们不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是节约成本的话,此设备价格500万,全中国就一部,亚洲也不会超过3部。当然他是否真的达到了0.01mm的精度,没有测量过,因为我们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柔性大工件也很难测量到这个精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精度对于钻孔来说应该足够的了,说错了,别介意啊。大家都是来讨论学习的,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是设备会自动修正走位不准时的问题,我现在手头上就有类似的钻床改造工程,打算还是用PLC加步进来实现简单些,像上面的方法还真的很难,至少我现在不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楼买的轴承可能是P3级的了,这个价格与精度有很大关系的。
还有如楼上所说,刹车电机加编码器能精确到0.001,呵,的确是高手了。
我觉得如果精度真的要求是要0.005mm的话,弹性联轴器肯定会有影响的,还有丝杆的受力变形也会的。但这些都可以不计较,只要你有足够好的位置检测设备,即使它们影响到精度时,检测设备会将信号给控制系统,重新定位,直到达到要求,这一步动作不仔细,很难看出来的。我有高精度设备展示视频,相信我们这个论坛的朋友很少或者没有人亲眼见过的,如果不怕涉及到生产工艺保密的要求,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截屏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楼上说有也有道理,但如果进给的力是恒定的,那么弹性连轴器的这个误差是可以补偿消除的。其实所有的机器并不可能精确到绝对精度,但如果负载一定的情况下,那么零件的间隙也是不变的,这时完全可以按这个间隙做一定的补偿值。所以经常有实测和理想加工尺寸不一样,就是这样产生的了,但是高精密的机器,在经过间隙补偿后,这个精度也就是基本上可以控制在理想范围内了。
对于所说的刹车电机加编码器控制,这个精度到多少,我们也不用去强调了。但如果系统按编码器的间隙来进行补偿,这也是可行的了。这个精度是0.1mm.估计丝杆好,加上补偿也是可以做到接近吧。就象那个剪板机和折弯机,也是用普通丝杆+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也能控制个差不多。当然精度有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钻孔机,如果价格达到10W。呵,这个精度不是你想象的随便钻个孔就行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说有也有道理,但如果进给的力是恒定的,那么弹性连轴器的这个误差是可以补偿消除的。其实所有的机器并不可能精确到绝对精度,但如果负载一定的情况下,那么零件的间隙也是不变的,这时完全可以按这个间隙做一定的补偿值。所以经常有实测和理想加工尺寸不一样,就是这样产生的了,但是高精密的机器,在经过间隙补偿后,这个精度也就是基本上可以控制在理想范围内了。
对于所说的刹车电机加编码器控制,这个精度到多少,我们也不用去强调了。但如果系统按编码器的间隙来进行补偿,这也是可行的了。这个精度是0.1mm.估计丝杆好,加上补偿也是可以做到接近吧。就象那个剪板机和折弯机,也是用普通丝杆+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也能控制个差不多。当然精度有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钻孔机,如果价格达到10W。呵,这个精度不是你想象的随便钻个孔就行了的。
是的,的确我没有想象出来哪里用孔要如此精确的。对了我们那个编码器也是德国的,单一个编码器的价格就是10万,因为去年坏过一个,国内没有可以代用的。也许他们编码器的分辨率精度可以很高,具体参数没有看明白,全是德文,虽然很像英文。如果他们是靠这个来控制的话,传动方面全依靠导轨和丝杆了,所以动力部分到时次要的了。如果没有此精度的检测单元,伺服步进同样不能保证加工的精确度。

网友O:
版主,你有QQ吗?

很希望与你这样的高手的交朋友。

网友P(2011-08-04):
7001C/p4配对轴承很难找,能否卖单个轴承在磨床上磨一下。两个背对背放,代替配对轴承。

楼主:
楼上在说笑话还是怎么的?看来不是搞机械的了

网友P:
确实不是搞机械的。看到“谈滚珠丝杆安装方式 ”这片文章,受益很多 。
想找配对轴承用在雕刻机的固定端上。难找。
今天看了许多轴承配对的文章。厂家也是磨的,但他有仪器测试。

网友Q(2011-09-14):
版主的联轴器很像我这个哦!

网友Q:
看了一晚上吴工的帖子。很是佩服你的水平。我这半桶水的菜鸟还需努力啊!

网友R(2011-12-09):
哈哈,完全可以。我就是干这行的。

网友S:
pcb行业里的钻孔机就是0.001级别的,这个行业老大就是日立。速度快,精度高,免维护。据说一台日立钻机,一年只用7天得保养时间,其他时间24小时工作都没问题。。

网友T(2012-01-13):
要达到这么高精度的话,滚珠丝杠的精度也要求要高,同时还要考虑滚珠丝杠采用小空程的丝杠,这样的丝杠要比轴承贵多了!

网友U(2012-03-05):
太好了,非常感谢,有点不明白滚珠丝杠的作用

网友V:
请问那个滚珠螺母和丝杆之间的滚珠都掉了,怎么重新装滚珠???谢谢!!!

网友W(2012-08-28):
看过楼主的帖子,的确是强大!

网友X(2013-02-28):
虽然不懂,也学习一下

网友Y(2014-09-12):
回复 楼主:
这个弹性联轴器最大负载能达到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