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0-07-08):
在前几天高压测试的时候发现高压总受开关有一项过热。在检修的时候已按正常程序操作把进线柜(兼PT)摇出"我们是两路高压进户两路进线柜都已摇出“变压器高低压侧开关都已摇出。为什么在检修的时候在高压总受开关柜的上下侧有一侧有电啊???

楼主:
这是模拟板

楼主:
这是进线柜兼PT和模拟板

楼主:
这是进线柜兼PT

楼主:
这是我做的文档说明

网友A:
开关柜的上下侧有一侧有电啊???
这个究竟是上侧还是下侧啊???/

网友B:
你放电没有,还有你做防触电保护没有

网友C:
没放电吧

网友D:
我看怎么柜上的有电指示还亮着啊.
你们检修没有工作票?设备检修时应有根据一次线路的标准操作步骤的啊.
根据一次主接线好好检查一下所做的操作步骤.还有注意一下PT的二次回路是否断开,这种开关柜有的装有固定的PT不能拉出.也有可能是PT二次侧倒送电.

网友E:
高压 搞不懂,弱电还可以

网友F:
这不是高压有电,而是直流屏提供的电源。它是保证在高压停电时高压柜能分合。控制电源都是直流屏提供电源。

网友G:
这不是高压有电,而是直流屏提供的电源。它是保证在高压停电时高压柜能分合。控制电源都是直流屏提供电源。
楼主说的是高压侧有电,直流只提供控制回路不会进入高压,如果开关摇出在把接地开关合上在看看是否还有电。

网友H:
不懂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柜的上下侧有一侧有电啊???
这个究竟是上侧还是下侧啊???/
高压总受开关上面有电(与进线柜上面是连着的)

网友I:
楼上说的高压有电是说的带电指示灯是亮的!
你上下侧有一项有电是对的,因为你摇小车只是把你的电停了,但开关下口的停你没通知上级给你停电吧,估计下口有电,一般主进线开关下进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