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共有35个输入,对应35个输出,而且每个网络块的梯形图都一样,我必须要编35个网络嘛?I0.0对应Q0.0,I0.1对应Q0.1。。。
还有用其他方法比如字符指令啥的,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LD SM0.0
MOV_D ID0,QD0

这样就解决了32个输入对应于32个输出。

楼主:
急!!!求助:一个小小的问题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出现故障引起报警,我怎么知道是哪个端子出问题呢?

网友A:
你原先放置35个Network时如何报警呢?

楼主:
急问题
就是每个端子对应一段感温电缆,电缆一头有转换器,电缆短路时把电信号传输给PLC输入端,PLC再控制输出报警或跳闸。共有35个转换器,就是35段电缆,所以有35个输入输出。还有就是PLC输入端是用自带24V电压还是用外部提供的24V电压呢,谢谢指教。

网友B:
输入可以用PLC上的DC24V电源;输出带负载的最好用外部的;

网友C:
既然是35个输入对应35个输出,你怎么会不知道是哪个点出了故障呢??如果其中有1个故障了,那它对应的输入点I硬件上指示灯会亮,对应的Q点指示灯也会亮。还有,既然是1输入对应1输出,你的输出是用来做报警指示的吧,配个24V的指示灯做个标牌不就完了吗。还有你怎么会不知道哪个端子呢??你的盘柜接线图呢??搞不明白

楼主:
火灾探测
控制柜离控制室较远,想直接从电脑上看到哪里出故障

网友C:
假设I0.0对应Q0.0,那I0.0上的感温电缆是从1#火灾现场来的,你用上位机组态,在画面上自己做个报警灯,让报警灯动态连接I0.0,当I0.0=1时,报警灯变红闪烁,下面标识 1#火灾现场报警。

网友C:
如果你用上位机监测的话,那还需要35个Q点吗??1个都不用,直接图形元素动态连接I点就可以了

楼主:
急!!!求助: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现在正在学组态王,想问一下,组态里设置和PLC对应地址,就我说的这个课题来说是用位呢还是字节呢,组态王给出的例题是用的字节的,什么组态的M1对应PLC 的M1.0,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