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想问一下互感器有没有带4-20MA输出的或是带RS485通讯的,目得:老板想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流,大小在150A左右,要用PLC采集信号.请各位帮帮我吧,有的话型号发一下吧,其它方法都可以,不过重点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流!
先谢了!

网友A:
装一个电流转换器,然后输入AD模块就行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转换器没有查到!!!!

网友B:
电流变送器啊

网友A:
是我说错了,叫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