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08):
|-----------------||--------------()-------------|
               i0.1               q0.6

i0.1得电但q0.6就是不得电,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CPU是否运行?
Q0。6是否在其它地方有输出?

网友B:
这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开关一个输出。开关你是打在ON还是OFF的,仔细看一下。愿早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