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1.零点:数字量输出为0时的输入值;这个输入值表示什么
2.增益:数字输出为+1000时的输入值;这个输入值表示什么
设,位移传感器量程0到6M,模拟量输出4mA到20mA
另外,模拟量模块的分辨力20uA是否指对4mA到20mA的分辨率

网友A:
如果你设的是4~20mA对应数字量0~1000的话,分辩率为:16mA/1000;

网友B:
供参考:
零点:数字量输出为0时的输入值;这个输入值表示位移传感器输出为0M(4MA)
增益:数字输出为+1000时的输入值;这个输入值表示位移传感器输出为6M(20MA)
模拟量模块的分辨力20uA是指4mA--20mA全量程范围内的分辨率

网友C:
加我QQ:1051523551

网友D(2012-02-23):
0~6米用mm分辨率,0~6000
4~20mA用uA分辨率 4000~20000
[to k1 k10 k4000 k1]
[to k1 k11 k6666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