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本公司生产多用插座,转换器,插座里的铜线与铜件用锡线焊接在一起.为了提高生产率,将电压升到250V以上,才能达到生产要求.但是80W的电烙铁平均1天半发热芯将损坏.也不能将电烙铁功率升高,因为重量增加,工人太辛苦.特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好象有种自动保温的电烙铁,这样的话你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B:
什么电烙铁?这么不耐用

楼主:
谢谢!我们公司买了100套恒温电烙铁,但是员工就是不接受,总觉得达不到原来的升温速度,因为他们都是记件.用恒温的就是每天少做了事情,工资少了.十几万闲在货仓,还在想如何处置.

网友C:
主要是 你们把电压调高了,不然电烙铁很难坏的

网友D:
我做焊锡机的。也是用电铬铁,要求恒温,温升时间不大于0.3s。否则会虚焊。
电铬铁是个非常讲究的东西,不是说恒温铬铁就行了,我用的是高频恒温的。不是发热丝,而是感应式的发热体。

楼主:
在插座厂,电烙铁都是将电压升高,增加功率,提高生产。平均一人一天八小时焊接一万多个焊点,可以想象,是多么辛苦,速度之快。

网友E:
6楼所说的电烙铁,不错。

楼主:
6楼的吴师傅,你好!我们可以聊聊。本厂的焊接车间现在制约着生产,500人一起焊接,如果能自动化,能将生产率提高50%,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慨念。我的QQ:756377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