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8):
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单位里有一个45KW的电动机是用星三角启动的主要是带导热油循环泵,管路比较长.请问要多大的柴油发电机组.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负载,那就120kW吧!

网友B:
75KVA左右吧

网友C:
60千瓦以上都可以

网友D:
按电机功率的百分之八十算发电机,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电机功率的百分之八十算发电机,变压器。
这位朋友是不是说错了(颠倒过来了)?

45kW的百分之八十就是36kW哟!

网友E:
80---120均可,大点好

网友F(2011-12-23):
最经济的选比负载功率大1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