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9):
我们老师让我编一条曲线的程序 具体方程如下:

         Y=-0.14397X^2+2.4444X-0.15196

曲线中我无法编出小数的,还有就是X变量怎么解决,是X=0开始每计算一次就自增1?还是怎么做?

谢谢 万分感谢 我很伤我全部家当的分 哈 谢谢!

网友A:
Q系列的PLC有浮点运算功能,浮点数可以直接在程序中输入
如:

网友B:
这里X变量和Y变量不可能简单的用输入输出表示,在PLC中,X和Y只能等于0或1。
这里的X和输入的X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的X可以用D0表示。你输入要用到数字开关,在数字开关里设定一个数值传到D0,然后由D0开始运算。运算完结果再输出到显示7段码屏幕,也就是方程里所谓的Y。我这里三菱软件坏了,暂时先表述一下这个程序,没试验,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点。
——X0001——————————BINP      K4X10        D0       将X值输入PLC
                  ————————EMOV    E0.14397    D1        将二次方系数乘以100000
                  ————————*DP    D1    K100000     D2   二次方系数乘以100000
                  ———————— EMOV    E2.4444      D6       将一次方系数输入PLC
                  ————————*DP    D6     K100000   D8     一次方系数乘以100000
                  ————————*DP    D0     D0     D10          先平方
                  ————————*DP    D10   D4     D14          二次方乘以系数
                  ————————*DP    D8     D0     D18          一次方的乘法
                  ————————EMOV     E0.15196     D22      将最后部分小数输入PLC
                  ————————*DP     D22     K100000   D26 最后的小数乘以100000
                  ————————D-P      D18     D14     D30      加减运算
                  ————————D-P      D30     D26     D34
                  ————————D/P     D34      K100000   D40  整体结果除以100000
                  ————————DBCD   D40      K8Y50 显示最后结果整数部分
                  ————————DBCD   D42      K8Y58 显示最后结果小数部分
三菱的软件不好用,在上面随便写了些,小数不怎么会算。都乘以100000变成整数了。程序应该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没考虑,比如说X的取值范围。希望在下面看到更好的程序。

网友B:
PLC程序主要用于工程生产等方面,用于工业控制,在单纯的数字运算方面功能不是特别强大。它的数字运算一般是为工程服务的。如果单纯的数字运算用C语言或者单片机编程比较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热心专业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