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

楼主(2010-07-09):
请问高手 电流表与互感器怎么接线 两个互感器一个电流表怎么接线 最好能够有个图纸

楼主:
其实很简单电流表一脚接互感器 另一脚接互感器和地 就可以了

网友A:
两CT不能接一表的 电流互感器不允许开路 所以不能用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