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中的问题

楼主(2010-07-09):
我在程序中看到:  BMOVE  SW80   K4L100  K2

请问这里的K4L100是指L100---L10F这16个锁存器吗?K2是什么意思呢?具体的是哪些数据移动到哪里?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程序中看到:  BMOVE  SW80   K4L100  K2

请问这里的K4L100是指L100---L10F这16个锁存器吗?K2是什么意思呢?具体的是哪些数据移动到哪里?谢谢了。

不是,L锁存为10进制的,因此K4L100为 L100~L115这16个Bit。

K2是指移动2次。

合起来就是:SW80的值送入L100~L115 ,这是第一次
                 SW81的值送入L116~L131,这是第二次。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