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9):
咨询一个问题,热电阻的补偿导线应该选用RVV3*1.5 还是KVV3*1.5?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RVV是软电缆,KVV是控制电缆,后者价格高于前者,对于正规施工应优先用KVV。当然在选用时还应考虑现场要求、成本、人为因素。
另外再更正一点:“热电阻的补偿导线”这说法不对,因为只有热电偶才用补偿导线,再者铜导线也做不成补偿导线。

网友B:
没有听说热电阻还要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