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0-07-09):
01030403E80D这组数据0D是这组数据的校验和,请高手指教这个校验和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根據通訊協議的不同,校驗的起始字節不同。

大致上就是:從起始校驗字節開始一個一個累加,直到校驗和的前字節。比如:累加和為0123H,那麼校驗和就為 2,3.

楼主:
通讯高手请进
前面的10位是数据,0D是校验和,0D我不知道是怎样累加出来的结果。谢谢!

网友A:
以富士VP系列变频器的富士专用协议为例:

其通讯协议组成的字符为:
SOH(1个字节) 站号(2个字节)应答回复命令(1个字节)指令(1个字节)数据(4个字节)ETX(1个字节) BCC(和校验 2个字节)
富士协议规定,和校验由站号开始,到ETX(包含ETX)所有字节的和。
那么,形成帧为:
SOH  1  2    ENQ  W S  0  1   SP  0  F  A 0 ETX
根据和校验的范围,将1,2,ENQ,W,S,0,1,SP,0,F,A,0,ETX相加
1:31
2:32
ENQ:5
W:57
S:53
0:30
1:31
SP:20
0:30
F:46
A:41
0:31
ETX: 3
相加31+32+05+57+53+30+31+20+30+46+41+30+03=27D将结果27D的低字节提取,结果为7D,所以,上述帧的校验和为7D。

因此,你必须知道你的那串序列的起始校验字节以及校验范围。

楼主:
通讯高手请指教
多谢楼上的老师详细解说,老师你的QQ多少,我加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