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9):
MCGS昆仑通态的高手们,今天我在使用昆仑的触摸屏时,由于是初次使用,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把原来的程序给弄丢了。

本来我是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我的电脑里,我按照以往PLC的经验,把触摸屏的程序读到电脑里称为下载,把电脑写好的程序发送到触摸屏称为上传,给弄反了,我是这样操作的:首先打开MCGS通态软件\新建工程\工程下载\确定。就这样把未空白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了,原来的程序就自动删除了,触摸屏开机时就成了一片空白了,请教MCGS高手们,如何才能恢复原来的程序??

网友A:
触摸屏里程序是不能上载到电脑里的。除非是下载的时候设置成允许上载。已经被冲掉了。没办法恢复,找源程序再次下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GS昆仑通态的高手们,今天我在使用昆仑的触摸屏时,由于是初次使用,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把原来的程序给弄丢了。

本来我是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我的电脑里,我按照以往PLC的经验,把触摸屏的程序读到电脑里称为下载,把电脑写好的程序发送到触摸屏称为上传,给弄反了,我是这样操作的:首先打开MCGS通态软件\新建工程\工程下载\确定。就这样把未空白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了,原来的程序就自动删除了,触摸屏开机时就成了一片空白了,请教MCGS高手们,如何才能恢复原来的程序??

你用的什么PLC,好像也不是你所说的吧?

网友C:
没法回复 找设计人员要源程序
记得加个关键字防止误操作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