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10):
当L100在软元件设置中已经设置为锁存功能时。L100作为普通输出线圈----(L100),和置位------(SET L10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L锁存本身就是可以进行掉电保持,在软件中设定为锁存功能时,只是不能使用锁存清除键清除而已,不影响锁存本身。

作为普通线圈,如LD X0  OUT L100,那么当X0为OFF时 ,L100为OFF。

置位 SET L100,无论输入条件如何变化,L100始终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