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有两种计算方法,不知道哪种是对的?

1.      (1.5  *   735)/220=5A

2.      (1..5  *2000*1.162)/220=15A

楼主:
个人觉得是第二个是对的,因为是制冷嘛!!

还有就是这两种计算方法应该都有各自的解释吧,不是很懂,虚心求教大家。

楼主:
还有就是上面算出的应该是额定电流吧

那么空调运行和启动电流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你算的第一种还接近实际,一般电流在6安左右,与环境有很大关系

楼主:
难道让它一直成为疑问?就没人会解释么

网友B:
一般在5安左右.

网友B:
一般在5安左右.第一种算法是对的.

网友C:
6A左右,用钳流表测就知道了

楼主:
有没人给个具体的说法呀

网友D:
5安左右 没错的了

网友E:
差不多再6安左右

网友F:
一匹等于一马力,一马力等于735瓦,第一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是第二个是对的,因为是制冷嘛!!

还有就是这两种计算方法应该都有各自的解释吧,不是很懂,虚心求教大家。
通俗的讲一匹是指735瓦,而制冷量所指的功率和输入的功率是不相等的,空调制冷的原理是用压缩机将空气中的热量搬运出去.而非直接产生产生冷, 一匹是指压缩机的功率而非制冷量.  本人表达能力有限,详细原理楼主可以去查查"空气源热泵" 那东西就是在空调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

网友H:
运行时5安,启动时瞬间电流20A左右

网友I:
单相电阻性负载1KW4。5A,电感性负载8A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一匹等于一马力,一马力等于735瓦,第一种对
空调的匹不是电功率的P,那是制冷量,所以要看电机的额定功率才行

网友K(2010-08-09):
是5A左右

网友L:
第一种算法是对的

网友M:
第一种算法是对的.

网友N:
一直都是用第一种算法。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R22,都是那几家工厂的电机,都是差不多转换效率嘛。

网友O:
等待更全面,更严谨的说话! 希望懂的前辈,能够赐教!

网友P:
空调耗电量则是要主要看压缩机的功率,压缩机功率 = 制冷量 / 能耗比,一般空调能耗比大于3,因此1匹的电功率一般数据为735W,3匹的耗电功率就是735 * 3约为2200瓦,也就是1小时2.2度电左右,除了压缩机,还有风扇或其他电机需要耗电,总共1小时也就2.4度左右。最简单的方法,看看说明书或机身上的输入功率是多少千瓦,就是1小时的耗电量。以上是我的个人意见~~~只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到你~~
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