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额定电流

楼主(2010-07-10):
P=UI√3
还有p=UI√3COS &
假如已知一个功率,额定电压是380V。算额定电流的时间不用下面那个带COS的公式
是用第一个的吧》?

网友A:
P=√3UICOS@  有功功率

Q=√UISIN@    无功功率

S=√P²+Q²

网友A:
根据公式应该是

         S=3UI

网友A:
P=√3UI其中的UI指的是线电压和线电流

P=√3UICOS@,其中的UI指的是相电压与相电流

网友B:
你那第一应该是呈阻性电路的有功功率公式
第二个是呈感容性电路的有功功率公式

网友C:
三相380V一个千瓦2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