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我单位有一台40千瓦发电机组,最近一年启动后没有输出电压,当把输出端三相电中任意两项瞬时短接后,才有电压输出,经查资料是没有励磁电流,但检查后没有发现异常,请问该怎么办,有人说要充磁,管用吗?如何充?

网友A:
充磁管用.转子线圈.付绕组整流后正负极.一号电池四节即可.应加开关

楼主:
谢谢啊,你是说在整流器后加直流电源吗,要充多长时间

网友B:
把发电机启动起来,转速调到平时正常发电的三分之二的位置,然后拿两节手电筒电池,12V畜电池更好,注意正负与整流二极管的输出相对应,也可以直接在整流二极管的交流输入端,可以不分正负,碰触一下(约0.5秒),看发电机电压起来没有,没有的话再触一下,直到发电机能够起电压就可以了。

充磁的时候要注意励磁绕组的正负端,不要弄反了;其次是用12V畜电池时不能充(碰触)太久,以免损坏励磁或谐波绕组,手电池就不怕。

发电机失磁通常是非正常带负载停机造成的,极少数是存放太久造成的。

楼主:
谢谢啊很详细

网友B:
这里补充一点,为什么叫你充磁时电池不要与励磁线圈接触太久,除了前面说过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安全问题,怕发电机起电压后的励磁电压对人的电击。

网友C:
学个经验,谢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