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我单位污水厂有个S7-300PLC  CPU3152DP一期一个DP口与一台消毒机  PLC S7-200  PROFIBUS通信正常。现二期增加配置和型号一样的消毒机,如果仍用PROFIBUS与同一台PLC通信,请问应该怎么配置和编程。 如有这样的例子或说明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为另外一台S7-200配置EM277,在Step7软件内的DP总线上再次拖拉一个EM277,然后对EM277的通讯区进行组态,参照原先的组态,只要通讯区设置不要重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