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0):
我家有台空调外机一起动就马上停掉·连外机风扇也一起停····过一会外机有起动·然后又停掉·····请教有维修过空调的师傅···谢谢了··

网友A:
停机时有代码显示吗?没有的话可以用表钳一下压缩机启动是的电流,很可能是压缩机问题。

网友B:
为什么空调外机一起动马上保护
j家用单相电源的是不?如果是单相220V电源的话,建议先查看下电容,一般35~45uF左右,如果不是很懂电器,请个人换下试下。十之八九是电容的事。记得给分喔!

网友C:
十之八九是压缩机的事,我不要分喔

楼主:
查出来咯··我量了电容没有300V电压··换了个电容·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这个是高压保护的故障,室外机的风扇是不是停转了。一般是风扇坏了使高压侧压力过高。如果没坏,你看一下散热片上是不是全是灰尘。一般来说就是这两个故障。

网友E:
是电容坏了,启动不了,压机电流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