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指令问题

楼主(2010-07-10):
使用DECO指令时,译码前为16位的低n位。为什么译码后变成2n个bit?   8到256译码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将数值指定为位。

众所周知:8位数据,也就是一个字节,可以表示的最大无符号整数的范围为0~255,因此,可以使用256个位来对应这些数据。
如  Byte中为0          对应于解码后的二进制为   0000
                1                                              0001
                2                                              0010
……
左侧的这些数据只是表示右侧二进制中为1的数据在256个位中的位置。

与其相反的是编码指令ENCO,就是将一个数据中第一个置1的位在这个数据中的位置转换为实际的数值。

网友B:
我代楼主 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