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0-07-11):
|------------------------------||---------------------()------------|
                               i0.5              |    q0.7
                                                  |---()------------|
                                                        q1.1
|------------------------------||----------------------()------------|
                            i0.6                  |   q1.0
                                                   |---()------------|
                                                       q1.1
当i0.5得电后,q1.1不得电,q0.7得电;但是当i0.6得电后,q1.1和q1.0都能得电,这是什么原因啊?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这是传说中的“双线圈输出”吧。
当i0.5得电后,该网络的q1.1得电;但若i0.6未得电,则q1.1又重写为不得电;故最终输出为q1.1不得电。

网友B:
任何单一程序执行,都有先后顺序.即使肉眼看不出!
后面的指令会覆盖前面指令的结果,或者叫,后来优先.

网友C:
不要使用这种双线圈输出;

楼主:
恩,谢谢各位,换个虚拟量输出就好了,今天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