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1):
1.使用方法
打开电源按钮,液晶屏显示开机画面,当出现“欢迎使用”界面时,说明设备可以正常使用了。按“启动”键启动设备,液晶屏会显示“工作中…”,表明设备正常工作。按“设置”键设置周期时间,设置周期只能在设备没有工作时才可以设置。设备在正常工作时,按下“手动停止”键,设备将在2号线关闭后(即一个周期全部结束时)停止工作,如果按下了“急停”键,设备会立即停止所有线工作,要再次启动设备时,请将急停按钮旋上来。
2.设置周期
01号线工作时间:指的是1号线总共的工作时间
02号线开启时间:指的是2号线在1号线关闭前多少秒开启
02号线工作时间:指的是2号线总共的工作时间
03号线开启时间:指的是3号线在2号线开启多少秒后开启
03号线关闭时间:指的是3号线在2号线关闭前多少秒关闭
04号线开启时间:指的是4号线在3号线开启多少秒后开启
04号线关闭时间:指的是4号线在2号线关闭前多少秒关闭
05号线开启时间:指的是5号线在4号线开启多少秒后开启
05号线关闭时间:指的是5号线在2号线关闭前多少秒关闭
1.按下“设置”键进入设定周期界面,再按“设置”键,闪烁位会移动,按“加”键,当前闪烁的位会加1,按“减”键,当前闪烁的位会减1,设定完一个时间后,按下“确定”键进入下一时间的设定,设定完最后一个时间按下“确定”键后,液晶屏会提示设置完毕,此时按“启动”键开启设备。
2.如果本设备是用于三线铣床,那么必须设置“04号线开启时间”,“04号线关闭时间”,“05号线开启时间”,“05号线关闭时间”全为0,设置完最后一个时间后,按下“确定”键,液晶屏显示“三线设置完毕,按启动键启动”。
3.如果本设备是用于五线铣床,那么请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所有时间,设定完最后一个时间后,按下“确定”键,液晶屏显示“五线设置完毕,按启动键启动”。
3.接线说明
   2芯航空插头接的是电源线,AC 220V。
   4芯航空插头的红线接1号线的正极(+),黄线接2号线的正极(+),蓝线接3号线的正极(+),将1、2、3号线的负极(—)全拧在一块接4芯航空插头的黑线。
   3芯航空插头的红线接4号线的正极(+),黄线接5号线的正极(+),将4、5号线的负极(—)全拧在一块接3芯航空插头的黑线。
   注意1:正极、负极不要接反,否则会烧坏电磁阀。
注意2:如果设备用于三线,只接4芯航空插头,3芯航空插头不用接线,若用于五线,那么4芯航空插头和3芯航空插头就得全部接线。